联想CFM1D3M VER1.0不认别硬盘

楼主(2017-07-03):
CFM1D3M VER1.0主板客户刚带过来开机不亮拆内存开机有报警声,怀疑BIOS的问题,找了个2MBIOS刷完后还是老样子不亮,然后贴吧找了个相关的贴子说是这个型号主板2M的BIOS得刷4M的,抱着试试的心理找了个25Q32BIOS芯片刷了上机一试,结果真亮了,接下来装机测试但是怎么试都不认别硬盘.硬盘换过,信号线换过.无思路,哪位大神给个思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在线等,客户有点急,希望知道的大神给个思路,或者是我刷的BIOS不对?

网友A:
既然是刷bios好的  那很有可能还是bios引起的不认硬盘  可以尝试2重新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刷bios好的  那很有可能还是bios引起的不认硬盘  可以尝试2重新刷一个试试

好的,谢谢,我再找个新的下载下刷上试试吧,希望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