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疑惑

楼主(2017-07-03):
最近遇到几块反映充电故障的板子,一直找不到维修思路,还请各位大神提供技术指导
附件图片反映充不进电,接电池和电源充电指示灯闪烁,无充电电流。毫无头绪了。。。。还请指点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 ...

这位大哥小心咯,马上就有巡查组盯着你了

网友:
吃瓜群众   坐等高手出现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