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3 A146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3):
机型:APPLE 2013 A1465板号:820-00164
不良现象:不开机,充电灯亮。
这台电脑来好久了,再加上其他的笔记本也多就没时间维修苹果了,今天客户在吹了,就有拿来整一整,给客户说好了能修就修起来,不然就换板,单价1300多给客户保留1600,客户说好贵,你还是在修一下吧,由于修的少,好多信号也不懂,再加上主板确实贵就硬着头皮修吧,没办法。
量测主板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这下就不好修了只有一步一步的维修了,量测ISL6259输入电压PP5V1_CHGR_VDD电压5V正常,2pin DCIN 5V,偏低,看图纸因该是14V啊,找呀找,由PPDCIN_G3H_ISOL转换,此信号接的地方多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量着量着正常了,有14.5V.郁闷中,按开机还是不开机,就只有量其他信号了,量12pin PP3V42_G3H有3.4v,正常,量Q7130 输入电压14v,8pin 8.8v,输出L7130电压8.4v正常,就没有向后面量了,就慢慢量主板大电容,在量到C7540是阻抗是9欧姆,凭感觉好像不对 看图纸是个电压,因该也有200-300欧姆吧,烧鸡法开始果然是电容坏了,拔下来正常了400多欧姆,本以为好了,按开机还是不开机,骂人的话,继续吧,PPBUS_S5_HS_OTHER_ISNS电压是PPBUS_G3H电压转换, PPBUS_G3H电压1.7V不对呀, 在量L7130电压正常啊,难道是中间的电感坏了,一量果然阻抗10多K欧姆,在其他报废板拆了1个4.7的大电感装上去,电压有了,按开关开机了,高兴着,进系统掉电,什么情况,不是吧,这下怎么搞,一脸懵逼,不会是换的电阻不能用吧,之前在联想主板上遇到过,还是换成0电感稳当点,换了后果然好了,进系统也不掉电了。
维修结束维修总结:
由于对线路不熟悉,本来一个电压对地在其他机型上面可以秒杀的,在苹果本上花了好多时间,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学习研究苹果机,毕竟苹果的利润还是比其他电脑高很多。
新手初次维修,希望老鸟勿喷。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最后奉上图纸及点位图

网友:
DCIN:适配器主供电输入
PPVBATT_G3H_CONN:电池主供电输入
PP3V42_G3H:待机电压,3.42V,为主板待机电路提供供电;
SMC_RESET_L:EC复位信号,待机电压产生后,由专门复位芯片进行电压检测后,发出高电平给EC;
SMC_TPAD_RST_L:键盘组合键发出的EC复位信号;
CHGR_BAGET:电池放电与充电开关管控制信号;
PPVBAT_G3H_CHGR_R:电池充电或放电电压;!
PPBUS_G3H:公共端电压,提供给主板各个供电单元主供电输入;
P5VS3_EN:5V电压开启信号,在S3状态开启;
P3V3S5_EN:3.3V电压开启信号,在S5状态开启;
PP5V_S3:S3状态产生的5V电压;
PP5V_S0:S0状态开启的5V电压
3V3_S5:S5状态产生的3.3V电压;
CPUIMVP_VR_ON: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高电平3.3V开启CPU核心供电;. pCH或南桥部分:、
PM_SLP_S5_L:S5状态电压开启信号。PCH或南桥发出,在使用电池待机时,PM_SLP_S5_L低电平,使用电源适配器时,此信号变为高电平。用来减少电池待机时的电量损耗;PM_SLP_S4_L:内存供电(核心供电,不开启VTT)开启信号;
PM_SLP_S3_L:S3状态电压开启信号;
显示电路部分:
BKLT_EN:LCD屏背光供电开启信号;
OUT PPBUS_S0_LCDBKLT_PWRLCD屏背光高压板主供电,由PPBUS_G3H转换而来; EC部分:
SMC_FAN_0_TACH:EC风扇转速检测信号;
SMC_FAN_1_TACH:EC风扇转速检测信号;
温控
CPU内部热敏三极管正向连接;
CPU_THERMD_N:CPU内部热敏三极管反向连接;
SMBUS_SMC_B_S0_SDA:I2C信号线,与EC通信;
SMBUS_SMC_B_S0_SCL:I2C信号线,与EC通信;
GPU_TDIODE_P:显卡内部热敏三极管正向连接;.
GPU_TDIODE_N:显卡内部热敏二极管反向连接;
风扇部分:
FAN_LT_PWM:左边风扇转速驱动控制信号;
FAN_LT_TACH:左侧风扇转速反馈信号;
FAN_RT_PWM:右侧风扇转速控制信号;
FAN_RT_TACH:右侧风扇转速反馈信号;

网友A:
不错。给你个赞。你最后收了客户多少大洋?修这种机器低于500大洋我一般不修。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很少有人发这么多苹果的信号信息 顶顶顶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很少有人发这么多苹果的信号信息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给你个赞。你最后收了客户多少大洋?修这种机器低于500大洋我一般不修。

收了320,同行的放了好久了本来要还给他的,他说放了那么久了,板子有那么贵,你在帮忙修一下,

网友:
胆大心细,肯定能修好机器,楼主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值得学习 很少有人发这么多苹果的信号

网友B:
虽然修得少,但楼主能修出来还是很厉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修得少,但楼主能修出来还是很厉害的呀。

一般,学习中,还是有好多的不懂,之前很少遇到,现在多了一点,还是要搞,

网友:
你换的是F7140这个保险吧 哪是电感啊

网友:
是的,一个保险电感。换了1个0欧姆的,

网友C:
是主板还是电源小板?如果单纯换一个电源小板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还是电源小板?如果单纯换一个电源小板行不行?

主板的问题,不是 电源小板哦,:):):):):):):):):):):):):):):):)

网友(2020-06-03):
修苹果挺难的!谢谢版主的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