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触发

楼主(2017-07-03):
机器按开关不触发,报了客户280大洋,接可调电源,待机为是0.02A,测量公共点电压是0V,看来是隔离电路保护了,量MOS管的G极是0V,输入19.5V,输出是0V(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为了节省时间都是直接飞线短接的).从网上下了电路图,
经过测量PR117,PR129,PR118阻值都正常,PQ17G极电压只有0.4V,从电路图上看,PQ17G极电压是由ACIN经过PR127过来的,ACIN是由PU9的9脚产生,量PU9的9脚是3.3V,PR173另一端是0.4V,将PR173用风枪拆下来量阻值正常,看来是后级有短路将电压拉低.查ACIN通向二个地方,一个是EC的86脚,另一个是PU2的15脚,把EC的86针断开,电压还是0.4V,再断开PU2 15针,量ACIN为3.3V,看来是PU2(P2806)坏了,在料板上没找到P2806,隔天从网上订了2个P2806换上通电测量公共点有了19.5V,将机器简单套起来,按开关触发,电流刷刷的上来了屏幕HP LOG显示正常,故障修复.

HP G4 板号R13.pdf

网友:
直接秒了 楼主可以哦 路过 学习

网友:
厉害,我还专门对着图纸看了一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