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圆口鼠标不能用。居然修不好。。

楼主(2017-07-03):
故障:鼠标圆口不能用。键盘可以。
测MS_CLK为0v.没有5v电压,阻值正常 6百多。以前碰到换个排阻肯定能好,今天换了二组排阻都没用。IO也换过了。打开点位,一步一步查,相连IO83脚都为0V.求助,还有哪里可以查

网友:
查看有没有断线及PS/2有没有Bad.  这种很好修的,除非是晶片坏。

网友:
很可能还是上拉排阻的问题,还有换换其他的圆口鼠标或者圆口本身坏

网友:
今天逛帖子,总是遇见小黄人,学习了。小黄人你好。哈哈

网友A:
相连接的电容、电感及电阻是否正常了,跑线看下是否有断线,还有接口处是否有断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连接的电容、电感及电阻是否正常了,跑线看下是否有断线,还有接口处是否有断针

接口到排阻都通的。。排阻到IO也是相通的。。奇怪了。。。

网友B:
相关上拉排阻和对地电容都换了试试。PS接口的鼠标口CLK电压正常情况也是0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关上拉排阻和对地电容都换了试试。PS接口的鼠标口CLK电压正常情况也是0V电压。

晕死了,还真是的。我又拿了一块主板测试,clk果然是0v。。我现在重新装上,鼠标可以用了。。
都不知道是换什么好的。把全部换了一片。坑啊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
下次记住,键盘的clk有5v,.鼠标的就没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我拿过别的正常主板测试。clk是5v

键盘接口的DATA和CLK都是5V正常,鼠标的DATA和CLK是5V和0V。那种PS鼠标和键盘二合一接口都是双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