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58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03):
开机不显示·0.1-1.4-2.1-1.7-1.56  电压跳变如此·假焊显卡无果·不插内存一长2短·

网友: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量一下试试,AMD的鬼东西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量下电压是否都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主板小电池 看看有没有3v没电也可能导致不开机或者开机很慢

谢谢 已经修好了·是显卡虚了·风枪吹一下没有用·得上BGA

网友:
谢谢 已经修好了·是显卡虚了·风枪吹一下没有用·得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