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寨板H55集成15 520M小板维修

楼主(2017-07-03):
昨天周日,在店里呆着没意思,就打算关门回家
正打算走了有人拿个板子来说着急用,能不能给看看
接过来一看,居然写着H55 I5-4,风格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寨板

心想着寨板真奇怪,H55怎么不配志强呢

再仔细一看,原来是BGA的U,i5 520M,南桥那就应该是HM55了,虽然说有段日子没修过移动平台了,不过有活为啥不接呢,报了价客户就走了

上电就测了一下,触发后1s反复重启,无复位,想到可能是某些电压没出来,于是测了第一遍,结果貌似正常,难道是IO检测电压的部分出问题了?
看了IO是W83627,不太熟悉这个IO,有点尴尬,心想干脆再仔细测一遍供电好了

这遍测试的时候才想起来CPU供电应该是独立的两相,一个给集成的北桥一个给核心,刚才似乎只量了其中一相,马上量另一相,0V,看来问题找到了

顺藤摸瓜,很快发现MOS管上管虚焊了,晕,果然寨板做工不可信啊不可信,其实肉眼看真的看不出来虚焊了

加焊,再上电,电压出来了,上诊断卡开始跑马

装上内存等外设,接显示器,完美开机

最后附上一个备份的BIOS

网友A:
这cpu这么低功耗也能让mos虚焊.....这做工真这么差?

网友B:
这种让mos管 虚焊的机器  ,,,,还真不多见

网友C:
怎么看着那板已经的MOS管 发热到变黑了 一相供电,能用多久

网友D:
这样也能让MOS管虚焊,山寨板做工真的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cpu这么低功耗也能让mos虚焊.....这做工真这么差?

一代酷睿功耗也不低了,1+1供电肯定不太够,正常如果是大厂的笔记本的话可能就是2+1或者3+1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那板已经的MOS管 发热到变黑了 一相供电,能用多久

还真不知道,按照TDP来说单相肯定不够,但是修好了我估计能给客户撑一个月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让mos管 虚焊的机器  ,,,,还真不多见

肉眼真没看出来,后来量的时候发现使劲压G级就通了,才知道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能让MOS管虚焊,山寨板做工真的很差,

那真是迷一般的做工,不知道工厂是怎么个作业流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不知道,按照TDP来说单相肯定不够,但是修好了我估计能给客户撑一个月还是有的

带m的不是移动版本的cpu吗,功耗应该很低的呀

网友F:
这U也就35W的TDP吧,这都能把MOS热虚焊了?那淘宝上的X58,X79之类动不动上95W的TDP的板子真叫人担忧。

网友:
另外楼主重复多发了一个贴,我帮你删除了。

网友:
垃圾的板子一切都有可能,有时比品牌板更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U也就35W的TDP吧,这都能把MOS热虚焊了?那淘宝上的X58,X79之类动不动上95W的TDP的板子真叫人担忧。

啧。。。。查了一下还真是35W,这也是厉害了,一直以为移动平台的超低压U才会这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啧。。。。查了一下还真是35W,这也是厉害了,一直以为移动平台的超低压U才会这么低的

毕竟是个双核四线程的东西,肯定不会功耗很高,i7 920XM也就55W的TDP。和台式机的G1620一样。

网友:
杂牌就是杂牌啊mos管都能虚焊。到现在还没有碰到mos管虚焊的主板那,笔记本倒是碰到过,,,,杂牌的主板看着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