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58T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3):
今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接了一个七彩虹的板子,客户说不上电,看了一下IO是NCT5532D,想到这个IO有通病,以为会秒杀,就接了

通常5532D不触发通病是28脚或者29脚无跳变,一般可能是与之相连的电阻出了问题,然而这块板子拿过来以后测试28、29均产生下降沿,尴尬

看来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就开始重头查起吧,因为之前修过A58,所以脑海中有上电时序,首先5VSB进入板子以后,一路产生3.3DUAL、3.3DUAL_SB,一路产生1.10V给南桥,开机按钮按下以后,IO输出PSOUT给南桥,南桥返回SLP_S3#,IO收到后发出PSON到电源绿线

既然PSIN,PSOUT有跳变,那么久查一下南桥返回的SLP_S3#吧,一看,0V,很明显不正常,心想难道有断线?顺着板子走了走线,结果很快进入内层PCB了,尴尬。。。

那么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不管了,查查供电吧,3.3V都出来了,1.1V。。。咦?1.1V没出来,七彩虹这板子是NCT3101S输出1.1V,按照定义4脚应该是1.1V,现在6脚5V正常,1脚3.3正常,2脚0正常,3脚也1.1正常,量了一下VOUT到地的内阻,0.9K,不算短路,那么应该是这片子坏了

于是开始找,找了半天找到个UP0901,查了一下引脚定义是兼容的,换上,1.1V供电出来了

插上CPU内存,完美开机,此板修复

最后付个BIOS:

网友:
每日上传大小有限制有些图片传不上去了,明天再补上吧

网友A:
待机1.2V供电没有。这种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挺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看的出来楼主理论知识也很扎实,厉害。

网友:
缺少桥供电造成没有发出s3信号造成不触发,没有图纸修的也可以了也学习了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下一次遇到了直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1.2V供电没有。这种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挺容易坏。

刚拿到板子的时候简单怼引脚看了一下电压,结果怼VREF上了,我还以为供电正常呢,后来查了一下datasheet才发现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拿到板子的时候简单怼引脚看了一下电压,结果怼VREF上了,我还以为供电正常呢,后来查了一下datasheet ...

看来还是查全面点仔细点比较好。

网友:
这两个芯片通用啊,谢谢了。正需要找芯片。

网友(2017-09-10):
你总能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