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无时钟

楼主(2017-07-03):
华硕m5A78L-M LX3无时钟,加焊过822,换过时钟芯片和14m时钟都不行,不过有时又会亮机,不知道有通病不
华硕

网友:
查VRMPG是否正常,有时又会亮机多半是转换电路的三极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刷个bios也没用,难道真是楼上说的三极管不良.

网友:
无时钟的时候,查查时钟芯片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始终的开启正常不,找到开起信号三极管两个一块都换了不行就直接加焊桥。一般还是始终开起三极管好引起这问题

网友:
查始终的开启正常不,找到开起信号三极管两个一块都换了不行就直接加焊桥。一般还是始终开起三极管好引起这问题。我查过,边上的三极管都有,桥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