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维修苹果5s有信号不能打电话不能接电话故障

楼主(2017-07-03):
一直做电脑维修和监控安装维护,现在电脑行业不好做了一直自学苹果手机维修,今天出去修监控回来在维修台上放着台苹果5s,问了家人说有顾客留的,问什么故障也没有说明白,找出电话记录给顾客打电话问明白了故障,故障是有信号能上网打电话要很多次才能呼出,往里打电话打不通,提示无法接通,心想是捡钱的活,报价后顾客同意,开搞插卡测试确实如顾客描述一样,拆机检查手机无进水无维修痕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把尾插换了测试还是一样,拆下主板拆除屏蔽罩,打开点位图信号是由j4-rf进入直接到u17-rf天线开关的,故障应该就在天线开关或者2g功放这两个位置,为了验证故障在那个位置有测试一次关闭数据4g强制开启2g或者3g看看能正常切换不,经测试关闭4g后数据流量还是保持在4g状态,故障已经很明显了在天线开关部分,风枪300度15秒搞下,打了一下值全部正常,找到料板拆了个天线开关,准备值锡发现没有合适的锡网,只能在主板上加锡堆出焊点焊接,焊接完成测试数据切换正常,打电话正常,装机,此机故障原因可能是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有磕碰时间长了造成天线开关出现故障不能切换工作状态造成的,第一次发帖描述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不会排版照片有点乱

网友:
这也不是小白了,我比你白,6代手机都还没拆过,现在好多人转入手机行来,

网友:
楼主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
亮点是没植锡网,直接堆焊点,技术不是一般的强悍,

网友:
手机都直接堆焊点,楼主不是一般的强啊,40字  40字

网友:
都比“白”么,我是太白金星,还没修过手机

网友:
感觉不像是小白了,简直就是秒杀,手工也了得

网友A:
我   手机  不会修           不知道找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手机  不会修           不知道找谁学

找迅维,包你满意

网友:
自学都这么厉害,收发通道我觉得是最难搞的,特别是4G的,2G的还好

网友:
天线开关分析的漂亮,想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