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 沟道 MOS管问题

楼主(2017-07-03):
  当一个N沟道MOS管,D 极悬空,S极接地,G极有3V左右的电压,这样可以导通吗?就是说可不可以把D也接到地了。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悬空和接地是有区别的,究竟是悬空还是接地?

网友:
你这个是小MOS管吗,如果是小MOS管这个情况完全接地了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再一脸懵逼的出去,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真不知道改成这样干什么  搜索还的先评论 为什么 呵呵

网友: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悬空和接地是有区别的,究竟是悬空还是接地?

  D 极悬空。。S极接地。当场管导通,那么D也会接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 极悬空。。S极接地。当场管导通,那么D也会接地了吗????

导通都已经通了,你说呢,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
要是导通,D级处的电压会变小,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相当于D极接地了  (只是串了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
如果对于小MOS管是可以的   也相对于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