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进水三修机,不认硬盘之维修,附高清图和图纸点位

楼主(2017-07-04):
今天接到一台A1466 2013年的机器

客户说进过水,起先是开不了机,被两家人家修过,
现在是进不了系统,其中一家还换过硬盘也无济于事
先开机看看呗!

开机显示文件夹?,应该是不认硬盘,难道进水硬盘坏了,客户说其中一家还换过硬盘
不管怎么说先拆机看看里面到底如何?拆开。。。。

修过不止一点点哦,到处都有修过,进水比较严重,心里没底,大致报了个价,让客户留下来修
开是修机,查了一下版号820-00165-A,机器上有这个图纸和点位,打开图纸和点位,准备开始修机
修以前还特意找了一台13年的Air,把客户的硬盘接上去试了一下,防止主板也坏,硬盘也坏,这样
价格高了,客户接受不了,确认客户的硬盘是没问题了以后,开始查图纸,找到J3700 SSD 接口

查24脚SSD CLKREQ_CONN_L有3.42V,正常
查8脚SSD RERST_CONN_L 有复位信号,正常
查47脚SSD PWR EN 有3.3V,正常
查50脚SSD PCIE SEL L 有3.3V,正常
查51脚SMC OOB1 D2R CONN L 3.3V 正常
把所有的电压都查一遍,没发现敌情,怪不得前两家修了这么多地方都放生了,
原来是个难啃的骨头,没办法,生意难做这种三修机也要接,一下子没思路,
先放放,修其他机器去了,忙了一天,晚上才拿起这个板,继续前面的没查好的
仔仔细细前前后后观察了一遍主板,发现这个板进水不是一点点,可能客户进水
后还放了一段时间才拿来修,到处都有腐蚀,SSD接口附近倒是没什么腐蚀,就是
J3700 有处一条接触点有一点发霉,还特意用小刀刮了一下,还是没用,到底是哪里
忽略了呢?会不会是数据位出现问题了,查PCIE_SSD_R2D_C_P<0>,PCIE_SSD_R2D_C_N<0>,
PCIE_SSD_R2D_C_P<1>,PCIE_SSD_R2D_C_N<1>,PCIE_SSD_R2D_C_P<2>,
PCIE_SSD_R2D_C_N<2>,PCIE_SSD_R2D_C_P<3>,PCIE_SSD_R2D_C_N<3>,
阻值都是400多,应该都正常,难道是SSD和主板数据位没接触到?把SSD硬盘重新插上,
打PCIE_SSD_R2D_P<0>,PCIE_SSD_R2D_N<0>,PCIE_SSD_R2D_P<1>,PCIE_SSD_R2D_N<1>,
PCIE_SSD_R2D_P<2>,PCIE_SSD_R2D_N<2>,PCIE_SSD_R2D_P<3>,PCIE_SSD_R2D_N<3>,
阻值在PCIE_SSD_R2D_N<0>上变成无穷大,其他都是300欧,这个点和SSD之间断线?

这个点连接到J3700 21脚

用表量了一下,是通的,打SSD硬盘这个脚位的阻值是300欧,那就是J3700坏了

晕了,修了这么久,原来是接口坏了,这个接口不好换,后面就是BGA小芯片,一不小心就OVER了

怎么办?我想了一个懒人的办法,直接从J3700 21脚飞了一根线到SSD相对应的脚位

阻值马上正常了,开机OK了,马上跳出windows启动菜单,耶,钱到手了!

各位看官,如果觉得本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赐点分呗,加分不减你自己的分哦!

网友:
顺便上传一下这个图纸和点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实在是查的仔细,不过解决方法也很好,我看到你说接口坏的时候心想以为要换接口,苹果主板反面都有芯片,换这么大个接口真不好换啊!这个解决办法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话说你这个懒人办法不错,捡到钱了。。。。。

网友:
好厉害,进水接口坏了,这种问题不好解决,硬盘上都不好测量

网友:
这个确实不容易 一般维修别人修过好多地方而且还是进水的机器 很容易感觉无从下手 然后打乱了正常的维修思维 很细致 也很有耐心 佩服

网友:
楼主修的细心而且还没有走弯路,懒人的方法不错啊

网友:
一般别人修过的二修机我很少接   很难按正常的思路去判断故障

网友:
苹果的案例不多谢谢楼主分享,论坛有改变,加分变得更少了

网友:
看不了,哎 附件。。。。。。。。。。。。。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一个二修的a1466,故障是有时候能认到,有时候又认不到。。。。最后推断是cpu有问题,动cpu有风险,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
苹果机器还是愿意花时间的,利润确定结果,要台机主板也能叫上价大伙肯定也是尽心尽力的修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牛掰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耐心。

网友:
细心而且还没有走弯路,赞一下,这个确实需要耐心。

网友:
只能说楼主真的很细心,这么难搞的都被你搞定了,思维也很清淅,很多人碰到二修板都头痛了,别说还三修了。加分了。

网友:
             楼主厉害,处理进水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