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7557 大短路之兵不血刃 附BIOS

楼主(2017-07-04):
        上午客户拿来一短路的dell  ,报价留机后拆开来看了下   没有图纸 想到网上下一个可惜没分了  唉, 现在得分不容易啊,只能盲修了,量了一下CPU上管的电容,对地直接为零,不想焊线上去烧,与是恒流电源直接接上去,慢慢从低到高调电压。看着电流到1.2A的时候 这时候电压是1.5V.就算是上管击穿也不会烧东西。与是全板摸。这里大家要注意。其实高手都知道.公共电压的管子肯定会烫.不理他,摸别的地方,还真被我摸到,是显卡上管旁边的电容。镊子敲掉.至此维修完毕.现在新点的机器BIOS比较难找.还是自己备份一下比较实用。

网友:
像这样的大电流的机器,最好先不上电烧,先看,一般电容会裂开的。仔细看还是会看出来的。

网友:
高手的动作就是快,bios是很好用的东西!支持楼主的分享

网友:
短路的板子貌似还是挺好修的,找到短路点就是了

网友:
现在修大短跟捡钱是的     只要不是想B460这样的  都好搞

网友:
这钱捡的!乐呵乐呵的,不知隔离管击穿没有

网友:
这钱捡的爽,大短路只要没有烧到板层还是很好搞

网友:
MOS管,电容短路还好,EC,桥短了,我就没法修了

网友:
为什么公共点的mos管会烫呢???

网友:
楼主够懒的哈

网友:
加分了,,,,哎,凑点字数,,,,,,,,,

网友:
这样大短的板子,电容短路的多,不过去掉电容后还要换隔离保护的一个MOS管,

网友:
一烧短路的元件就现原形了,1.2的电流太大,小心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