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03P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7-07-04):
       相伴迅维网头尾6个年头了,只发个3个主题,只有索取,没有回报,惭愧!希望这一贴能顺利通过认证。话入正题:接手同行一台HP CQ40,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待机电流0.00。板号:LA-4103P,调出多年在迅维下载的图纸。开始测量:B+无短路,VIN 19V正常,P2 19V正常,P4 0V,PQ103 4脚19V.明显不过隔离保护的症状。追查PQ103 控制来源PQ104 :2脚0V,1和3脚19V,PQ104为PNP管,低电平导通,工作正常。接着查PQ104的控制来源PQ105:2脚12V,NPN管高电平导通,1脚输出0V,工作正常。再向下查PQ107:2脚0.6V,NPN的MOS管,低电平截止,工作正常。再向下追查遇到+字路口了:PQ107 2脚的控制信号来自PACIN和ACOFF#,产生PACIN_1,.只能一路一路查了:查PACIN 电阻pr111,一头3V,一头0.6V,说明PACIN信号已产生,只是另一头被拉低了,换了一个2K的电阻上去,还是一样,说明不是出在电阻之上(经常遇到电阻测量阻值和图纸表示的差不多,但出来的电压明显偏低,串联电阻分压电路的上拉电阻出现机会比较大,所以换了一个比原来小阻值的电阻);继续追查下一路:ACOFF#,测PD101,一端0.6V,一端0V.这就不正常了,ACOFF#低电平有效,低电平说明外接电源是没接入,但我是接入了的啊。看来问题在这了。继续追查ACOFF#的来源,通过图纸搜索,只来到PQ106.查PQ106工作状态:123脚全为低电平,看电路分析:,1脚通过串联2个电阻接入VIN,应该有个高电平来到1脚,PQ106为NPN的三极管,2脚为低电平截止,1脚应该有个高电平的输出。但全为0V.测量PR105电阻,一端3V一端0V,问题终于冒出水面了:PQ106出问题啦,在料板上找到DTC115EUA的管换上去。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了,待机电流0.01A.再量了下PQ106的各脚电压,1和3脚0V,2脚19V。搞定,装开机条试机,电流一路上去,亮屏。。。。。。(小白一枚,恳请高手指正上文维修思路和电路分析的错误之处)

网友:
电源检测信号有问题,楼主修的厉害。怎么不能加分

网友:
这机器还好搞  料板一堆一堆的  想怎么怎么拆就怎么拆

网友:
修好就好,仔细查,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啊  虽然谁这个主板现在很便宜  但是修好了还是不错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