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7的任务管理器 性能 内存16G 可用6G 空闲内存0怎么回事而且电脑卡

楼主(2017-07-04):
(图片)

网友:
16g  用了10g  厉害

网友:
顶楼主,这样能有积分吗?我要积分水水水水

网友:
楼主,先排除一下是否中病毒,磁盘碎片整理一下吧,查看虚拟内存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从进程看是什么程序占用这么大,如果不行就要怀疑中病毒了。。。我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了,都是重新分区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佩服楼主好技术佩服楼主好技术佩服楼主好技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