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TAG(SN),PPID(主板料号)查找和修改的方法

楼主(2017-07-04):
现在很多品牌的机器在bios里都写入了SN号码,UUID,MAC地址,主板料号等等信息。
当我们维修时碰到bios损坏,重新刷过bios后这些信息就会没有了。有些客户就会很在意
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我讲解的是DELL的机器,DELL机器主要就两种号码,一个是TAG(SN)号
一个是PPID(主板料号),TAG号码是可以用于官网查询机型的,既方便又准确,我维修
DELL机器都这查这个号码来对应机器型号。

查找的方法有几种,单独使用一种方法不行,不同的机器使用一种方法是查找不到的。
当然我讲解的前提是在不知道TAG和PPID号码的情况下使用,知道的话就可以直接搜索号码了。

总结:1.搜索TGA
           2.搜索PPID
           3.是搜索机器型号或DELL
           4.是搜索CN(PPID的开头字母),以上几种方法搜索不到就用这种方法都可以搜索到,除非你的BIOS里没写入号码。
           5.有EC程序的号码都是写到EC程序里面的。

网友:
我是路过的谢谢你的分享,也学到了这点信息

网友:
除非开机后bios提示序列号无效,一般都不会管序列号。
有这么纠结的客户应该对电脑有所了解,改序列号也是考技术功底

网友(2020-12-02):
SN和PPID  可以修改吗?

网友(2023-08-10):
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非常 好的贴子。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