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55 MS07613 反复重启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7-07-04):
主板的各个电压都有,跑VRM-PG  v3.0V到Q65,发现奇怪的问题,Q65的C级不能完全被拉低始终有0.6V,三极管Q65,Q66都换过了,拆掉Q66 C级有1.7V
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怎么没图呢。。我发的图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没认证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看看Q67有没有导通

网友A:
看了一下,Q65的C极要拉低,就要Q65的B极、Q67的G极都要有电压才行,就是这两个管要同时正常工作才行,有一个不正常工作都不行的

网友:
我的没有认证看不了你的图,Q65  你飞线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Q67,Q62吧,特别是Q62爱坏,他们也换一下吧

网友B:
怎么没图呢。。你发的图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Q65的C极要拉低,就要Q65的B极、Q67的G极都要有电压才行,就是这两个管要同时正常工作才行,有 ...

谢谢指点啊,能看到我的图么,我怎么自己都看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图呢。。你发的图怎么看不到呢。。。

问下网管。。。我自己也看不到啊。。呼叫呼叫。。。

网友:
atx pg电压正常不把下面那个场馆也换了  ,有可能是下面那个场馆性能不良造成的,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啊,能看到我的图么,我怎么自己都看不到呢

能看到,不然我怎么知道是Q65、Q67这两个管要导通,才会拉低Q65的B极电压,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你就要看看Q62那边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