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线收不到信号 求教

楼主(2017-07-04):
拆开过检查天线没有问题,这是不模块的问题了求教,大概维修要多钱

网友A:
WiFi,可以打开和关闭,估计供电和通讯部分没有问题,直接换WIFI ,不行了,再仔细查,接收发射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可以打开和关闭,估计供电和通讯部分没有问题,直接换WIFI ,不行了,再仔细查,接收发射通道

谢谢指导 有大神能接修的吗 大概需要多少米

网友:
软故障排除的情况下,网卡坏300元左右吧,网卡坏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网友:
发给我 WX 135514098

网友:
更换个WIFI芯片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天线换过没有。。。天线没问题的话,一般是WIFI本身的问题。换过天线就直接换芯片吧。6代也不用拆硬盘方便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有大神能接修的吗 大概需要多少米

价格问题私聊吧。各地价格不太一样。你在个城市?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你要查下外围电路才可以。

网友:
WIFI本身坏的多, 建议更换了试试。不行再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