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原创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04):
联想G510
故障:打表    进水
分析:此故障一般都是短路
经过检查以后果然 PQ701是坏的
1图:
这个是输出1.05VS
去掉不要了   看看能不能加电
果然不出意料
这个时候
待机:0.009
上电:0.27
找个好的MOS安装到PQ701
安装CPU上电0.36掉电
CPU供电已经出了,
PROCPWRGD     0V
SYS_PWROK     3.3V
POROK        3.3V
APWROK       3.3V
南桥已经得到了PG     却没有向CPU发出PG    必须要更换南桥
PROCPWRGD    对比CPU供电
DRAMPWROK  对比CPU供电
PROCPWRGD对比25M
如图4

更换南桥 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确实修得溜。还好不是板载cpu的,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新款板载U 的  好像烧坏都是没得换,只有返厂了

网友A:
我这级别低了 现在只能加1分了  就奔CPU座那测试点 都得加分.

网友B:
没有示波器修信号还是不行的,看来我修修芯片级的主板就够了,干了7,8年示波器还没用过

网友:
我也想给你多加点分,无赖一天只有5分,,好的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就看cpu测试点就不是一般人,楼主技术牛逼,问题找的准就修的快

网友:
是换过南桥后进行的对比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CPU针脚那点的测试点学习了........

网友C:
看你们用示波器修笨笨,感觉好牛X,我也要买个了,顺便装下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用示波器修笨笨,感觉好牛X,我也要买个了,顺便装下B

赶紧买吧   有示波器才方便       记得买泰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级别低了 现在只能加1分了  就奔CPU座那测试点 都得加分.

多谢 多谢  哈哈 哈哈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思路也是很清晰!佩服!!!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也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个平台

网友F:
老司机呀。CPU针脚的测试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走过  看过  路过  别忘记加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呀。CPU针脚的测试非常好,学习了

走过  看过  路过  别忘记加分    哈哈    。。。

网友G:
这样都能修好 学习了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对于我这小白肯定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也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个平台

走过  看过  路过  别忘记加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都能修好 学习了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对于我这小白肯定修不好

走过  看过  路过  别忘记加分    哈哈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很牛啊,感觉像一分钟就解决了故障

网友:
这思路,流弊了,学习,刚才遇到一毛一样的故障,看图修复

网友:
给你加分了,修的不错,示波器也用的很牛,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支持一个。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弄

网友:
厉害了    这样都能修好    目测楼主是个大神啊

网友:
会示波器真是强、、、、、、、、、、、、、、、、、

网友:
4代的桥,坏的挺多的,CPU不坏就谢天谢地了要不然又是白费工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示波器抓波我都不知道怎么抓

网友:
很厉害,分析的思路是不错的,慢慢学习了,自己多需努力

网友:
这信号量的太好了       呵呵呵

网友:
不错。。示波器用的真好。。。。真是。要是板载cpu就完了。

网友:
必需加分,对示波器还是研究当中,每每看到高手用到这神器,只能说三个字,高 大  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修信号还是不行的,看来我修修芯片级的主板就够了,干了7,8年示波器还没用过

哈哈哈哈 一样的 修了接近10年本子了 还没玩过示波器这种神器。。。。

网友:
我看那CPU座  怎么像478的座子呢

网友:
楼主很厉害的。 CPU座上的点都找出来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 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我自己的示波器经常抓不到信号

网友:
厉害,我还没用过示波器.什么时候能有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扎实 思路清晰 现在真正意义上维修得人已经很少了  很多同行都直接开始换板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赶紧买吧   有示波器才方便       记得买泰克 。。。。

还得多学学,才能买,买了不会用啊~~我不是正规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哈 一样的 修了接近10年本子了 还没玩过示波器这种神器。。。。

本来想买个玩玩但是现在修个本子才好多点钱哦,算了

网友:
高人就是厉害,这样都可以,要是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太感谢  楼主的分享了                                                                                   呵呵呵呵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 ,思路很清晰,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辛苦了 李文 又放好帖 让大家学习了,,,,,,,,

网友:
思路也是很清晰!佩服

网友:
楼主CPU针脚的测试点牛逼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