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遇到二台IPAD4不充电

楼主(2017-07-04):
机型:ipad 4故障:不充电。充不上电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时候充电有显示充电,苹果logo出来后一直重启,换了电池可以充,但是无法冲上去,一直停留在40%

拆机进去无发现进水,客户描述也没有说有摔过  外观确实完好。随后换了一个电池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只好将主板取出来,用指针表看了也很正常。

换过尾插了也是一样,问了群里的大师说可能是U2问题,充电芯片导致的。听说是和6代那种一样,马上搞个料板先换了再说。

换完一切正常。测试好可以充上去了,然后收了200,给客户取走了。

网友A:
不仅仅是IPAD,手机上面也有很多USB管理芯片损坏。都成了苹果的通病。

网友:
U2在手机   IPAD的上   损坏机率都不小

网友:
有启发,学习了!!!!!!!!!!!!!!!!!!!!!

网友B:
大苹果的USB芯片又可以像AMD的显卡一样.养活一大帮人.赶紧买料板来练手.现在工具都买得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IPAD,手机上面也有很多USB管理芯片损坏。都成了苹果的通病。

USB管哪一款都是通病了。不充电先换它再说。都养成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苹果的USB芯片又可以像AMD的显卡一样.养活一大帮人.赶紧买料板来练手.现在工具都买得差不多了.

AMD显卡好搞吗?我记得以前买的AMD卡老是不好。后来AMD卡我都加焊一下不行就拿走。再后来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显卡好搞吗?我记得以前买的AMD卡老是不好。后来AMD卡我都加焊一下不行就拿走。再后来就不搞了,

不好搞.最近修到两台HP的CQ42 都是改了集显才行的.加焊没有用...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USB管理芯片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管哪一款都是通病了。不充电先换它再说。都养成习惯了。

看来使用频率高就是易损。

网友:
USB电源管理芯片,似乎是苹果正常损坏最多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