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楼主(2017-07-04):
主板 GA-H61M-DS2
REV:2.0
拿过来说不上电
先测量个个供电有没有短路
没上CPU通电  冒火花  是一个电容

把电容清理掉了  量还有没有短路
也用了CPU假负载大值了  无短路

上了CPU  能跑码 55

我就先洗内存  弄好好久才行

网友:
怎么编辑的  带图片      我弄了几个格式都不对 在图片上写字么

网友A:
12V电容短路   这个是氧化造成的  通病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容短路   这个是氧化造成的  通病系列

这款机器通病么  还是很多机器  12V电容  容易短路

网友:
经常遇到点不亮的主板,向lz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被秒了。。。。。。。。。。。。。送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秒了。。。。。。。。。。。。。送钱板。

收不到钱你敢信    算是朋友拿过来的   一般修板收多少 30?

网友:
以后修到了可以先留意你讲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台机板修的少啦现在,不值钱都换啦,不过碰到还是可以搞搞的

网友:
这 电容 质量真差,,场馆没有换电容都冒火花了,目前主板还很少碰到固态电容有漏电这么严重的

网友:
12v电容短路,冒充火花了,真是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