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0IN不能用固态盘的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

楼主(2017-07-04):
一台K40IN,NF单桥,用机械硬盘装系统(XP、WIN7)一切正常;但用120G固态硬盘,就不稳定,固态盘肯定测试正常,而且换了一片全新的固态盘,也是这样。

不稳定的表现就是,慢、卡,尤其播放暴风、爱奇艺等在线视频,鼠标都卡的一顿一顿的;装系统会卡死。

这种问题以前也碰到过,一般是主板南桥太老、IDE/AHCI模式、BIOS等导致,但这个本子这几个地方我都查了,都没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手里有这个本子的朋友,又刚好有固态硬盘,麻烦您帮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装系统正常使用,我已经折腾N天了。

主板是网上购买的,还在质保期内,因为用机械硬盘一切正常,就不能判断主板有问题啊。

======================================================

昨天换了CPU,从TXXX换成P7100,居然好了,昨天试了半天,进入试了2个多小时似乎正常了。

网友:
bios更新到最新,固态硬盘找个好点牌子试下。。。mcp79的在苹果上也有用到,上固态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最好用纯净版的,最好完全安装版,再不行就升级BIOS试试

网友:
我给客户换过这机器的固态硬盘 不要买杂牌子的  用SATA2的就行.如果买的是杂牌的 故障就和你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换硬盘吧.

网友A:
这故障和主板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的固态盘有关系 .网上那杂七杂八的牌子都不行.我有好几次都是给客户换的英特尔的.还有三星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和主板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的固态盘有关系 .网上那杂七杂八的牌子都不行.我有好几次都是给客户换的英 ...

两块固态,金士顿120G(客户),现代120g(全新),在其他电脑上测试都正常,怎么解释?

网友:
我觉得跟固态硬盘的牌子或者BIOS有关系,先换个好点牌子的硬盘试试

网友:
问题似乎解决,换了一个P7100的CPU,就正常了!原来是T6XXX的。
我查了一下,这个本子原配的好像就是P系列的CPU。
难道跟这个有关系,真的不懂了。

网友:
这机器加固态盘都没多大作用,机器本身就是很老了

网友:
好像是记得是挑固态吧。换个老一点的的型号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不兼容的问题吧?换闪迪或者WD的试试,金士顿很多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