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L700 维修记

楼主(2017-07-04):
Toshiba Satellite L700 维修记

接客户一台Toshiba Satellite L700 机器,通电大短,客户自述以一年前曾经维修过,一直正常使用,昨天再次损坏。开工烧机,2.8V 7A ,很快揪出元凶,果然修过同样问题,图1篮圈处电容别人曾经换过,红圈处是这次短路处,换好电容,检测保护隔离PQ1没有烧坏,心想搞定捡钱了,开心。

网友:
坏了就修  修好就算事  有钱就可以了  不要想的太多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拆机直接秒,最好不过了  现在维修难做啊

网友:
修好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初次发帖,操作失败,看看别人图文并茂,我怎么发不了呢?

网友:

接客户一台Toshiba Satellite L700 机器,通电大短,客户自述以一年前曾经维修过,一直正常使用,昨天再次损坏。开工烧机,2.8V 7A ,很快揪出元凶,果然修过同样问题,图1篮圈处电容别人曾经换过,红圈处是这次短路处,换好电容,检测保护隔离PQ1没有烧坏,心想搞定捡钱了,开心。
速度测试,顺利进系统测试OK,装机,装完后测试傻眼了,依然短路,再拆,没发现问题,会不会外壳哪里短路呢,仔细检查没发现问题,再次装外壳,每一步仔细检查,没毛病,再测,还是短路,会不会电池坏?取下电池,果然不短了,取下AC 插头,测试一下电池短路情况,怪事了,电池正常输出,没问题,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大概保护隔离击穿了吧,再次检测PQ1完好,电池放电PQ2 也没坏,接下来检测ACIN正常,检测BatteryPack M-data M-clock,换PU1 ,依然如故,崩溃,难道EC挂了??
静下心,抽了支烟,仔细测试,发现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没问题,用适配器开机热插电池可以正常充电,用电池开机再插适配器就会短路,过一会短路自动恢复正常,进系统显示充电中,拔掉插头立即掉电,就像没有电池一样。ACIN正常,应该就是保护隔离问题,会不会别人换过的PQ1参数不对?图纸显示为AOD403,P型85A 30V,再测PQ1,明白了,P0903BDG,N型,奇葩啊,原件装错反极了,不短路才怪,好奇的是客户怎么撑过这一年的?其实开始就看到这个原件换过,但客户用了一年了,所以压根就没想到会装反,测没短路就没怀疑它,还是要严谨些才好啊!

网友:
各位前辈,请教如何才能成功发图片呢?发不上去 啊

网友:
各位前辈,请问如何才能成功发送图片呢?我怎么发不了?

网友:
终于搞定帖子图片了,原来图片要小一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