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2JR 屏幕时亮 时不亮

楼主(2017-07-04):
主板 K42JR MAIN BPARDREV 4.0
问题 屏幕时亮  时不亮   外接显示 一上电自动开机
好像这种问题算通病?  以前上班时碰这款  显卡问题多
补焊就好了  不会自动上电了   还在测会不会不亮

用的是讯维  280T  自动设置好的   无铅
我在温州  用无铅  焊了几个板子  都没死 应该是运气好

网友A:
这款机子的显卡确实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的显卡确实是通病

这款机器温度好高  是为什么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温度好高  是为什么知道么?

发热量大呗   改个常转能好点

网友:
你焊好了就可以了  只要问题掌握的号  基本上不会失败

网友:
主板 K42JR主板也算是出了名的。毛病也是特别的多。

网友:
新款的芯片一般不会做死,以前的做爆珠是常事。。。

网友:
我昨天修一台是屏坏了,换屏解决了问题,.....

网友:
遇到显卡坏的还好了。这款机子。还经常 有碰到掉电。有时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温度好高  是为什么知道么?

这种机子我拿到都是把风扇四个线的拔两根。转数弄最快来。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了挺多的,但大部分都是显卡坏了,哎,挺悲催的

网友:
华硕好多拔掉电池都自动上电的,好像屏接口那的排阻也是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这样都可以搞定...................................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下次遇见可以秒杀了,呵呵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应该是吧。其他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样很大的几率会返修的,这样的机子收了钱也不会心安的。。保修7天。收钱收少一点

网友:
自动触发是小电池没电了吧,才会这样自动触发

网友:
这款机器就这样,用风枪一吹就显示了,最好是取下显卡,重新直球,这样才不会返修

网友:
我手里都还有一个K42JR 4.1的  亮机掉电或者电流刚刚跑完显卡还没亮就掉电 谁遇到过没

网友:
华硕K42这破机器问题特多 我这也有个 懒得修  报废拆配件

网友:
遇到不少,但是修显卡返修的也蛮多的,温度一高就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