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660

楼主(2017-07-04):
前天老板店里拿出来两片不显示显卡,板号GV660OC..上面都是油污 太脏了 一个洗板水刷刷好了。。另一个搞不了 没图纸。哪位大哥有图纸给我用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 从来就没有  没见过   放弃找图吧

网友:
除了工厂,外面的师傅修显卡都不用图纸的,不是不想用,是没得用

网友:
三斑斧先再不好就只能称斤了,修好也不值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 从来就没有  没见过   放弃找图吧

好吧,电感一个破损,换了一个,就是没电压

网友:
现在矿机搞的那么热火朝天  抓紧学修高端显卡 找工厂的关系  未来半年能小赚一笔

网友:
加焊不行就扔了不,看看缺啥供电不 ,有无短路,不行就扔了

网友:
外面的师傅修显卡都不用图纸的!!!!!!!!!!!!!!!!!!!!!!!!!!!!!!!!!!!!!

网友:
显卡难修在就是没图纸不能像主板那样,真的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