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MB 10097-1 USB不管用维修

楼主(2017-07-04):
接到同行拿来的DELL MIH61R MB 10097-1主板说USB 不管用,想下个图纸查下结果图纸没找到,只有用表测了。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USB口发现数据线都是有一根正常一个无阻值,电源地都没问题跑线发现到了几个电感,看来是电流大烧毁了用锡将它连接起来测试好了

网友:
USB接口作为使用概率极高的设备,出点问题很正常。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我维修水平也不是太高,在网站上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7-12-15):
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把那个4个电感去掉  然后直接用一坨锡连起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连桥的中间还经过电感啊

网友:
其实有这个电感也是厂家的一种保护手段,要不直接就把桥弄坏了。

网友:
打值无穷大  电感烧断了

网友:
电感 也伤人呀  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