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开机灰屏好久才能出LOGO

楼主(2017-07-04):
手上有台M421R笔记本,原故障是触发不了,有动作,电流上不去,是EC旁的断线,修好后有时开机可以很快出LOGO,有时等好久也不出LOGO,裸板也是这样,论坛上有一样的问题,说是南桥问题,我换了全新的桥上去还是一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BIOS刷过没有     外设去掉

网友B:
应该还是EC问题 肯定还有断线的   我以前修过,EC断线不引导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没有     外设去掉

BIOS刷过了,不装小板也试了,还是一样等很久,有时又很快能出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EC问题 肯定还有断线的   我以前修过,EC断线不引导系统

有可能,我再仔细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