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不过保护隔离,在线求助

楼主(2017-07-04):
前天接了个客户的X240笔记本,插上电源测试,保护隔离没有19V,迅维网下了个图纸,10分呀,分真缺呀 ,查了查,-PWRSHUTDOWN 没有电压,用镊子短接了下 Q79的2 3脚,测Q36有19V电压,追查-PWRSHUTDOWN信号,来源于TB62D516FG芯片,把U101 96脚翘起来测,没有电压,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就在某宝定了个芯片,今天到的,换上芯片 -PWRSHUTDOWN信号还是没有,请问各位,这个信号怎么才回出,在线等    感谢 指导!

网友:
图纸奉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VIUX1 NM-A091 X240.pdf

网友:
拜托各位了  ,来人呀

网友A:
TB这个芯片量一下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个芯片是管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这个芯片量一下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个芯片是管保护隔离的

我去,刚才网页卡了  不知道 怎么发了这么多回复

网友B:
公共点没有短路的话 直接19V接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第一个保隔管不是应该默认导通得吗?控制级分压,g级电压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没有短路的话 直接19V接过去就可以了

短接了不行,不出3  5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奉上!!!!                                                                                     ...

顺便   麻烦大家 给加点分呗!  下载分太缺了  ,  礼尚往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个保隔管不是应该默认导通得吗?控制级分压,g级电压变低,

G极最终受控于-PWRSHUTDOWN信号的

网友A:
你量一下U101的103脚,电压是多少?    我给你一个我以前修的帖子,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823-1-1.html

网友A:
我有一块能过保护隔离的板子,想测什么数据我尽量提供,希望你能修好这个,发个帖子,赚点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关键是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出?
                             ...

你到底是在求助 还是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能过保护隔离的板子,想测什么数据我尽量提供,希望你能修好这个,发个帖子,赚点分

非常感谢兄弟,用的时候找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到底是在求助 还是灌水

我去,我有必要这样灌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U101的103脚,电压是多少?    我给你一个我以前修的帖子,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 ...

非常感谢,你这个帖子看着有点头绪,先查查看,太感谢了      VCC3SW  103脚没电压,       58脚,检测电阻分布板子的各个角落,3FP_DRV  是不是这个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这个帖子看着有点头绪,先查查看,太感谢了      VCC3SW  103脚没电压,       58脚,检测电 ...

我的那个帖子芯片和你这个不完全一样,功能是相同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帖子芯片和你这个不完全一样,功能是相同的,可以参考一下

你说的那个58脚是什么信号,你发的帖子没有58脚,我感觉可能是这个脚分布的电阻,那个电阻出了问题,因为这是个进水机,被别的同行一修过,腐蚀的地方也看不到了 !!!!!!!!!!!!!!!!!!!!!!!!

网友:
查VCCSW有没有了,3/5V出来没有,不出是不会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这个有点难得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58脚是什么信号,你发的帖子没有58脚,我感觉可能是这个脚分布的电阻,那个电阻出了问题,因为 ...

你的也是进水的啊  还被修过了啊?  好好查查98脚连接那么多东西

网友:
没短路,直接飞线,一般都能好。隔离基本上是P管

网友:
飞线有时会导致充电异常,请谨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也是进水的啊  还被修过了啊?  好好查查98脚连接那么多东西

好的 ,谢谢认真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极最终受控于-PWRSHUTDOWN信号的                                                                    ...

他下面电阻不是接地的吗,没错吧,他几个电阻整合起来不就是g级电压变低?

网友:
后面这个机器确实很麻烦了,再继续努力了!

网友:
这机子就这个可难修了我遇到几个没修好。。。。。。。

网友F:
ibm 的保护隔离有点复杂,最好慢慢研究一下在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下面电阻不是接地的吗,没错吧,他几个电阻整合起来不就是g级电压变低?

我给-PWRSHUTDOWN信号接一个3.3V的电压,保护隔离就可以过去,只是不出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ibm 的保护隔离有点复杂,最好慢慢研究一下在修。。。

是呀,挺麻烦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PWRSHUTDOWN信号接一个3.3V的电压,保护隔离就可以过去,只是不出3  5v

哦,那么3、5v系统供电芯片是好的吗?芯片条件够了吗?有开启吗?线性3、5v正常吗?
突然想起我之前和你的毛病一样的机子,是线性3v后级有问题,南桥模块。
你可以参考参考,但不见得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