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

楼主(2017-07-04):
战神K650D-I5 D1 不定时掉电,有时会 ,有时不会 ,求助

网友:
我也刷过BIOS,换过CPU ,加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装个固态硬盘上去做个系统,裸板测试看看,不是板载CPU,个人认为,修好的机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另外,留意一下关机信号,shut_dow,一般是一个管子,或者IO,也有可能是缺电压,电压不够

网友A:
神舟有一款6脚MOS管出问题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有一款6脚MOS管出问题就会这样!

是 的, 换了这个管子 好了,测试不掉了

网友:
这种战神的和什么未来人类的 开机报警掉电 来了好几台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