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4):
一台A1502不开机板号为820-3476-a拆机上电源绿灯亮电流0.013-0.09一直跳先测待机电压 12V 3.42v均正常 在测L7560待机电感3.3V时发现电压从3.3-0一直跳变难怪电流表一直跳。 问题就在这里了。测待机芯片VIN12V VREG3 ,5 都输出正常测量控制信号S5_PWR_EN电阻r8140 电压也一直在跳变。拆掉R8140测上端电压3.3V控制信号稳定不跳还好EC没问题于是翘起L7560的一端上电测量发现电流不跳变了控制信号3.3V稳定不动了。这种情况一般滤波电容或者待机芯片本身问题还一个就是后续电压有问题。一个个排查先拆掉滤波无果料板待机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由于这个电压去的地方比较多又没有短路所以优先排查转换电压测到U8000的时候发现输出端短路了。看来问题已经找到 进行烧机最终锁定C2951

网友:
确实不错,进水的机器比较头疼,能修出来确实要很牛的技术!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加分加金币。。。。

网友:
确实不错,进水的机器比较头疼,能修出来确实要很牛的技术

网友(2019-07-27):
思路清晰,像这种电压方面的故障,按时序来查感觉还是蛮爽的

网友(2019-09-22):
进水的机器比较头疼加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