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有背光无信号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7-07-04):
接到一台联想Y470,故障现象是有背光无信号,就像以前经典的V3000显卡坏一样.客户说换过屏试过,那么就可以把屏排除了.

这机子屏轴也是松松垮垮的,感觉有可能是左边屏轴松了,把显卡部分的元件弄松了.于是拆开检查了一下,板号是LA-6884P,显卡挨着屏轴的部分并无问题.

再看了一下,U11这个芯片也焊过,这个管子是显卡的1.5V供电,很容易坏,要是坏了会打不上显卡驱动什么的.为了保险起见,把这个管子的输入输出直接短路了.再开机,故障还是一样的.

借了根屏线,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情况.

看来不是能够秒杀的问题了,只能认真的查信号了.测量LVDS接口时,发现在第9,10两脚的对地阻值明显不一样,第9脚对地只有100多,而第10脚则是正常的800多.

这两个脚分别是LVDS_ACLK和LVDS_ACLK#,阻值肯定是一样的.顺着图纸继续往下看,发现在这两个信号是连往南桥U4(HM65)的.看样子,应该是南桥坏了.
如图:

把南桥拆下,再测这两根信号,对地阻值都变为无穷大,看来第9脚的对地阻值偏低确实是由南桥引起.

换桥后,就亮机了.

听话的孩子。 + 1 不用谢。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的案例 哈哈   牛牛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G470也是一样的情况,PCH过来的信号短路

网友:
楼主还是牛能查到问题了,学习中,我还不知道南桥也有控制VGA信号。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到家,南桥坏的可真多呀!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少,桥坏的多!

网友:
HM65 往后的都喜欢换南桥么,集显是不是坏的更多

网友:
像这样的 换做是我 还真是无从下手.只会先刷个BIOS.楼主思路真好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题!!!!先显卡后做桥好不,兄弟!!!!

网友A:
有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是缺色。。。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才叫真正的维修,不然刷BIOS,换显卡就完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看看有没有收获  学习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

网友:
学到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刷刷BIOS,加焊下显卡,再不好就不会了!!!小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是缺色。。。南桥问题。。

对的,我  去年修过一个联想Z470的,外接VGA口缺色,最后也是换HM65搞定.

网友:
现在上H系列的桥,是很容易坏的。我们要总结经验。

网友:
不是改更合适吗,修起来快很多啊,不过这样有技术

网友:
Y470 为我们赚了不少钱   爱短路  显卡爱坏  线爱断   用起来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谁知道 EC程序怎么刷,在线等,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