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660OC 2GD 简单修复

楼主(2017-07-04):
......前面省略1000字。如题一块技嘉的660显卡接板子不亮机。测到发现各电感无电压。拆开显卡先看了一圈,无烧痕,无氧化,先打了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找到这显卡的供电主控芯片NCP5395G。
测了下各供电都正常,发现33脚EN无电压。(没开启难怪没电压)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了(对新手来说这太累了)。EN脚过孔连接到背面的Q507的C极,

C极无电压说明三极管导通拉低了C极,继续跑发现Q507的b极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Q506的C极。Q506的b极是12V经两电阻分压产生的1.1v,测到e极发现有0.86V电压?继续查找到了Q509。Q509的C极连接Q506的e极。Q509的b极也是电阻分压得到0.8V,e极接地,正常这个三极管能导通了。c极应该是被拉低的,但是这里没有拉低,拆下Q509测到发现b、c极阻值1400,b、e极阻值无穷大。难怪不能导通了。从料板上拆了一颗同型号的换上去。再次测到c极电压为0了,再测的各电感电压正常了。接上板子上电亮机。维修结束。。

PS:新手求各位大佬指教,有错误的求教。另附上芯片图纸,省的大家去找。

网友A:
附近的下载分怎么修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近的下载分怎么修改啊。。。。。。。。。。。。。。。。。。。。。。。。。。。。。。。

修改不了那个的,默认根据板块设置下载分。。。

网友:
看来就是所谓的Q509三极管内部开路,导致Q506不能正常导通接地,那么Q507就不能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看起来Lz修显卡思路挺清晰的,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行啊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

网友B:
这个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拆掉Q507就可以了,使能EN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拆掉Q507就可以了,使能EN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我知道直接拆掉Q507就行了,也拆掉试过。主要是想找下故障原因。

网友:
三极管,场管都是重灾区。明白管子的好坏判断,修起来才顺利。

网友:
这都工厂售后级维修了 尔等只有膜拜了这都工厂售后级维修了 尔等只有膜拜了

网友:
,,,,,,所以看的有些不大明白,但是也学到一些些经验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贴子也发的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