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声音

楼主(2017-07-04):
起初无限重启,更换u2后,客户用了一个星期说出现无声音!重启又有!用一下又没有!拿到手,进声音设置里面会卡!还无震动!刷机又正常一段时间!重重复复!求思路!

网友A:
U2旁边的振铃IC   它负责震动  也和外放铃声有关   拆下振铃IC打下阻值  正常的话换个芯片

网友:
好的,震玲ic会自动重启吗?又出现了自动重启,有铃声!无铃声重启又正常!奇葩

网友:
有可能是换U2的时候 热到旁边的那个芯片了   拆下来重值  或更换

网友:
大音频搞一下再说。可能性比较大。进声音介面卡,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旁边的振铃IC   它负责震动  也和外放铃声有关   拆下振铃IC打下阻值  正常的话换个芯片

这个可以试一下。的确。的确有可能吹到振动IC了。

网友:
一次的不小心就会导致大问题,或者更多的小问题不断出现

网友:
这是扩大故障啦。,重启的话你再换个USB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