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联想G410闪屏!!(你肯定没听说过!)请加分!!

楼主(2017-07-04):
客户送来一台G410,说屏幕闪,有时候按一下键盘 又是动一下电脑都会闪,闪的频率不一定 好像开关屏幕一样,有时候慢 有时候快!
很多人说,切,不就是屏线原因嘛。给客户报价屏线坏,打法客户走了。
1、好,拆屏幕,线排除屏幕原因,换了新屏幕还是闪!
2、用力按键盘,屏幕又闪,这个键盘有关屏幕键,难道键盘坏了?干脆拆掉键盘,猛按几下键盘附近的壳子,又闪了!
3、检查屏线接口,主板端的。加上焊油,热风枪吹到锡融化,还是闪!
4、当它正常时候 动屏线,也不闪啊,说明屏线坏的可能性极小,好吧。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键盘下面是显卡 难道显存虚汗或者显卡供电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死机或者蓝屏啊 但并没有!
当闪到黑屏时候偶尔观察到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16A!!各位看官,0.16A啊 这表示什么?就是待机啊!这待机那就是电源键有问题啊!赶紧检查排线,发现开关排线主板接口位置歪斜,抽一点出来,开机测试,完美!怎么按都不闪了!问题解决。积分没了,请小手一点加分,谢谢!~

网友:
总结:电源开关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电脑收到一个待机信号,从而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机器怪问题越来越多,不好修。

网友:
细节经验。善于观察,总能省事修机。话说,没分项。

网友:
学习了!小问题,说得!!!!就一开关线!!!!

网友:
你照的是屏线啊,开机排线照片太下来点了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戴尔的机器闪屏的问题是那个显示芯片虚汗了  导致显示不正常

网友: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还真少见。看来维修这一行问题还真的多。

网友:
楼主很细心,能找到问题,不然搞屏线,焊显卡,最后一分钱也赚不到

网友:
现在维修能找到的问题是小问题能赚大钱,真正的大问题赚不到钱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  就算有  我就没有什么电脑修

网友:
现在的机器  问题奇葩  遇到不好修果断喊客户换板

网友:
维修才能赚点钱  还去换板 毛钱都没得赚

网友:
是啊 售后让她换板子,1200,我这里换线的价格也才报了100 还好没什么材料消耗。

网友:
屏的  开启     信号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