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14-3443 版号:13269-1 FX3MC REV:A00

楼主(2017-07-04):
前几天接了一台二修的Dell 笔记本 版号:13269-1 FX3MC REV:A00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
这个机器是客户再外面修过的,拆机看了下,刷过bios, 开机定电流200ma 左右。

既然上家刷过bios,那就上论坛先下个bios刷上在说。刷完bios,电流跑到0.4左右 不动,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接上喇叭,报警4声。

根据经验,Dell 报警2声,4声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打开图纸,测了下内存的条件,很快发现了问题。

如图:         DDR3_DRAMRST# 内存复位偏低,只有0.4V左右,正常为1.35V

查找来源:    是由内存供电接了个电阻上拉的,另外一端直连CPU。板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R410,只找到C1217(未装)。于是先用用刀断开连CPU那段,这个内存复位电压回复正常,开机报警2声,应该问题就出在CPU那边。但是一看CPU是集成的,不想去动它。

想了下,最近在改行修手机,手机上的复位电压被拉低有漏电时,可以接个高点的电压过去,把它强行拉高。

二话不说,直接主板上找了个3.3V接了个电阻去拉高这个内存复位,经过测试,DDR3_DRAMRST#内存复位电压拉高至 1.4V左右

装机测试,可以正常亮机,但是亮机速度很慢,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淘宝上10元买了工厂bios刷上,机器修复

附上这个机器的工厂bios和图纸,那个bios刷完,开机风扇会狂转,按FN+X切换下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机器如果待机3.3V 电感阻值偏低或者短路,导致没待机电压产生,可以把这个电容拿掉试试C2109,修到过两台这个问题

发帖不宜,帮忙加点分 谢谢

 会员1158588300鑫豆2024-4-27 23:40
 会员2030992元2023-2-3 12:52
 会员12943312元2023-2-1 21:01
 会员4157932元2023-1-31 17:42
 会员72922元2023-1-24 21:41

_Dell Inspiron 15-3542 Wistron Cedar 13269-1 FX3MC.rar

网友A:
本是    程序    问题,用得    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是    程序    问题,用得    改嘛

要是程序问题,我需要该改嘛,程序刷过好多个,都是内存报警

网友B:
思路很清晰,这样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这样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2个多星期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只保修1个月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种不亮机的机器,不知道你这个bios好用吧

网友(2017-08-18):
CPU不良这么改也行?那要接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2018-07-03):
强行拉高内存电压比较不稳,不过楼主保修一个月碰巧一个月后又出现问题又可以二次收费,美滋滋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二修Dell 14-3443 版号:13269-1 FX3MC REV:A00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服你了,兄弟呵呵

网友:
这种复位没有的,我也这么改过,都挺稳定的没有返修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C:
可以   学到了  不过如果是cpu自身拉低了  我估计强拉一个也不行的

网友(2018-09-01):
引用 网友C:
可以   学到了  不过如果是cpu自身拉低了  我估计强拉一个也不行的

cpu自身拉低,内部是三极管,还是什么呢,只要没完全接地,是无法完全拉低的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学习了LZ  LZ经验丰富理论强大迅速修好机器

网友(2019-06-15):
这才是高手修呀,看了学习了不少

网友(2019-08-17):
刚好碰到一个,不过内存的。

网友(2020-05-23):
为什么我的内存复位接上3.3V后另一端还是0.3V呢

网友:
高手修呀,看了学习了不少  高手修呀,看了学习了不少

网友D:
复位电压被拉低有漏电时,可以接个高点的电压过去,把它强行拉高,但今到我也遇到一个内存复位只有0.3V的,找一个3.3V上拉后还是只有0.3V,这是怎么回事?CPU无可救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压被拉低有漏电时,可以接个高点的电压过去,把它强行拉高,但今到我也遇到一个内存复位只有0.3V的, ...

内存槽的200脚和202脚已有波形了,就是复位被拉低了,断开CPU线后,内存复位就有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槽的200脚和202脚已有波形了,就是复位被拉低了,断开CPU线后,内存复位就有1.35V

也不想换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