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A 换桥 SR17D代换SR13J

楼主(2017-07-04):
SR17D代换SR13J是可以的 换完桥刷BIOS开机快

网友A:
代换完需要重新刷bios么。亮机速度正常么。原来是什么故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完需要重新刷bios么。亮机速度正常么。原来是什么故障的啊

原来开机0.4.
桥发热大

网友:
这个桥 发热大我感觉正常  一般都是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