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测量台式机内存槽上供电

楼主(2017-07-04):
怎么快速测量台式机内存槽上供电速的太慢  谁能告诉我  从那边速的快点找到

网友:
   买个打值卡多方便啊  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或者看看图纸哪个脚是vcc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供电 、信号、复位、时钟的其它的不用管

网友:
你是上面毕业的   快速就是测  有电压你认为正常就是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