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R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04):
接修 一台老本子IBM R61,插上电流表,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测试,开关有3.3V,开关到D21 D22正常,无意间看到主板背面有个地方腐蚀了,找出点位和图纸,发现是R240到VCC3SW腐蚀断线了,造成PWRSWITCH无上拉,飞线,再插电流表,按开关,接屏亮机。

网友:
IBM我修的多了,都是腐蚀比较多,我个人觉得IBM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老本子,以前修 得真多,现在慢慢很少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