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不是我电脑问题吧?

楼主(2017-07-04):
原文地址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16186-1-1.html
电脑

网友:
这个链接我点击进去之后图片都无法显示,原文章里面的图片链接是外链,非chinafix文件夹链接,所以会导致图片无法加载

网友:
外链就说明这个是转载的帖子,这样有什么意思

网友:
明显中毒有,不过你喜欢就好,杀杀没有事情的

网友:
估计中毒 链接内的图片已经删除

网友:
感谢举报 以后遇到相关显示不正常的 直接可以联系相关版主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LZ的电脑中病毒了,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此网站还是净土一片,请放过:wuyu:
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可口可乐了看看可口可乐了看看可口可乐了看看可口可乐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