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带MOS管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7-04):
谁知道这种带MOS管的是什么芯片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下!

网友A:
电源管理加上下管的复合芯片,具体是输出几伏要看具体型号,在正面有元件代码,网上可以查到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加上下管的复合芯片,具体是输出几伏要看具体型号,在正面有元件代码,网上可以查到具体型号。

MSX5E 3V  淘宝查不到!HP机器上的  MSX5E 3V  淘宝查不到!

网友:
昨天刚刚修过一个这个烧掉的 料板上找到一个 你可以对照的着E540等4代CPU的机器看看 是1.35V内存供电

网友:
                             淘宝应该有的啊   好好找找看

网友:
是3 5v的芯片,现在好多机器都用这样的芯片

网友:
复合的芯片   一般用在新型的待机电压3V 5V

网友:
电源管理加上下管的复合芯片!!!!!!!!!!!!!!!!!!!!!!!!!!!!!!!!!!!!!!!!!!!!!!!!!!!!!!!!!!!!!!!!!!

网友:
新机子上的3  5v待机芯片    现在很多都哟个这个芯片了

网友:
芯片印字你在确认下,一般低三位是数字,
如果是以MS3 MS4 MS5这样的就是SY8208

网友:
现在问题是  芯片输出19v   不确定是芯片内部损坏造成的输出 。  量了一下没有击穿  焊盘也没短   装上就自导通19v

网友:
首先要知道是出什么电压的!SY8208DQ / SY8208DC 是出3/5v的 型号不能代用!

网友:
待机电路3 5V用的多,是上下管复合的N沟道场管

网友:
笔记本上常见的到有3.3V 、5V、1.5V 对应的型号是MS3     MG3    MU3

网友:
一般都是SY8208b c或者SY8206b c   找个pdf对比脚位就知道了   b和c的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个不能改装吗?、、、、、、、、、、、、、、、

网友:
芯片和mos管集成在一起的  我换过桥供电是用这种芯片的

网友:
这个待机IC用的多, 分 3 5 V。 用错了 就古德拜,烧一大片。。联想机器多。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个IC 的详细参数。型号 包括 引脚定义。。搜搜。

网友:
这个不是MOS管

网友(2019-09-17):
什么是mos管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4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