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95M-DGS修复

楼主(2017-07-04):
15年初卖出的机器,客户早上来说没显示。量内存cpu供电均无。查pu7  5脚0.24v 不正常,因无图纸只好跑线,发现pu7上方电容和一个2.2欧与pu7 5脚相连,且电容对地阻值20,更换后修复。

网友:
简洁易懂,不过这电容短路比较少见。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拉低PWM芯片的主供电,最好把2R2的保险电阻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