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00 花屏,打不起独显, 到灰屏

楼主(2017-07-04):
如题,
接机能进系统,进系统之前画面正常,
进系统之后出现横杠花,显卡驱动感叹号,下载官网驱动更新故障不变,
判断为显卡坏,拆机加焊显卡,无果。
定全新显卡回来换上去之后开机直接灰屏,无图像,BIOS也进不了
刷南桥 EC BIN 还是一样,换屏 CPU测试还是灰屏,
植株本事显卡,焊好测试显示东芝LOGO,过LOGO还是灰屏,不进系统
BIOS也进不去了,测供电 1.5 0.9 3.3显卡供电正常,
测屏线两端无断线,加了几个CPU大电容还是一样!  不敢再发显卡了 这个显卡是大N卡 比较贵要亏本了,  有没有高手建议一下,或者有修过这种故障的!
求指点!!!!!!!!!!!!!!!!!!!!

网友:
讨论啊,,怎么每人发言!!!!!!!!!!!!!!!!!!!!!!!!!!!!!!!!!!!!!!!!!!!!!!!!!!!!!!!!!!!!!!!!!!!!!!!!

网友:
显存 也 重新 做下吧 ,东芝的 显存 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显存和显卡一起换了。。。还是建议客人换板得了。挣不了几个钱,那么费劲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能怀疑显存有问题 了    花的功夫就大了

网友A:
这是hm65的机器,屏是挂在桥下面的,应该是吧显卡去掉,看看是不是桥引起的或者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hm65的机器,屏是挂在桥下面的,应该是吧显卡去掉,看看是不是桥引起的或者cpu坏了,

CPU 换过,这个是2代的U  显存搞了还是一样灰屏,

网友:
这个NV的显卡芯片本身应该坏的不多吧,仔细检查看看了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  在换显卡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