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6cm用电池开机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7-07-04):
客户的华硕k56cm拿过来时开机不显示,电流0.78不跳变,拆机放电显示了,全部装好不插电池开机正常,装电池开机又不显示了,拆电池电流又成0.78.有同行遇到过吗?在线等

网友:
电池照成不开机?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要不你就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先刷个BIO试试  在装上电池查查条件  这不关电池的问题

网友:
放个电  刷下bios   ,查下 屏 接口 的显示芯片  ,

网友:
你说的是BIOS电池放电才开机吗   还是主板供电电池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了bios现在还好好的。现在的限制多少字节是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