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0

楼主(2017-07-04):
开机灰屏,然后就黑屏了,等一会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这是什么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程序坏啊?

网友:
显卡BIOS,你可以刷个试试,大家都说这个问题来的

网友:
好,我试下

网友:
修好了,换了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显卡虚汗会出现这种问题,加焊试试先把

网友:
已经修好

网友:
好像显卡旁边有个8脚芯片好了  好像5975还是什么

网友:
不是那个。哪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