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 笔记本 主板维修

楼主(2017-07-04):
   大神飘过
在实地学校的板子都是人为故障!!   拿到板子目测没有少件,全板打值都OK  测量公共点PWM 上管D极有19V   测量待机芯片PU4103(51123)16 VIN 19V   ENO总开启3.3V   VREF基准电压3.3v    VREG3 /G5 电压都正常  ENC PWM开启无电压
   查找是由RN2705上拉3.3V   EC边上找到排阻位置  但是没装  找了个103的装上有3.3V
     芯片的条件基本满足,测量电感还是无电压    查了下自举发现电容被换成一个电阻  补上电容还是没有电压
     想到阿林大湿说电容叠罗汉就给电容叠了一个

还是木有电压  有点懵!!  无意间戳到隔离管G极有19V   看来是个假公共点  自己大意了  PU4001是个P管低电平导通  19V肯定不对查看G 极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分压需要PQ4001导通5脚需要高电平才能导通使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5ACOK是由待机芯片发出      记的预习视频里面胼哥讲过LZ57 的这个待机芯片(BQ24745DCIN   要大于ACIN  2.4V才会输出ACOK  发现ACIN 是有两个电阻分压产生PR4006PR4010   测量PR4006上拉电阻两端都有19V  肯定没分压  测量PR40060 图纸上面是316K  找了个300K的装上后待机3/5v都有了
   心里有点小高兴   在测量内存 总线 PLL都有电压   CPU电压  心想不会装上CPU  内存就亮机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   电流上到0.68  测量CPU1.1V电压  集显供电没有  换了几条内存还是一样  上假负载测量信号都正常   老师说这板子有缺陷让我刷BIOS试试   在我刷到第6BIOS时候电流跳变到1.1V  亮机了
送上亮机波形图
BIOS CLK
   BIOS DI
   BIOS CS#
   EDID无屏
   EDID有屏
   SMBUS
   VGA行 场
   公共点
   帧周期
小结:看来维修还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回炉一趟就是不一样了,加油!!!!!!!

网友:
楼主抓的一手好波啊,我有示波器但是自己不会用,平时就看看波形,用不到那么深入,羡慕啊

网友A:
这个是人为做的故障让你们修的吧?还是客人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人为做的故障让你们修的吧?还是客人的电脑

  学校的板子都是人为故障  不怎么好修

网友:
回炉一趟就是不一样了!!!!!!!!!!!!!!!!!!!!!!!!!!!!!!!!!!!!!!!!!!!!!!!!!!!!!!!!

网友:
同学 你很厉害噢

网友:
学校出来的就是底子好,理论扎实。

网友:
好。这波形抓的真漂亮。。。。。理论真扎实

网友:
你也是有耐心了,刷6个BIOS

网友:
实地学的很快啊!基础不错!可以上路了!!!!!

网友:
有时候刷的你怀疑人生  我刷到过 刷了第八个BIOS  刷好的

网友:
刷了这么多BIOS    难得哦   我就不会搞;了

网友:
厉害啊.实地的老师就是不一样,这种做出来的人为故障真是不好搞,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还记得 电阻底下埋线吗?

网友:
不错有前途!实地就是能学到东西!以后多多发贴!给大家分享一下哦:ku:

网友:
楼主是什么机器,bios有缺陷?   楼主思路很清晰哟!

网友:
楼主是什么机器,bios有缺陷? 楼主思路很清晰哟!
联想 B570 LZ57_10290 板子有缺陷 前面刷的几个 都不出集显供电 刷到第6个才O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机器,bios有缺陷? 楼主思路很清晰哟!
联想 B570 LZ57_10290 板子有缺陷 前面刷的几个 都不出集显供电 刷到第6个才OK

网友:
不错 太厉害了 像我们还是去实地下

网友:
电流是1.1a 不是V 晕死了:ciya::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