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2033WD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7-04):
接单位一台LS2033WD显示器不加电,拿过来拆机,首先测试电源板,测试各电压都正常,驱动板也没有明显烧的痕迹,电压正常。根据经验应该是程序问题,现在急需这个程序。

网友:
程序坏了吧  刷一个试试呀

网友:
程序不好找哦   看看1.8正常吗 按键正常吗 有波吗

网友:
有联想LS2033WH的程序要么?tsum芯片LTM200K屏

网友:
1,看下显示器开关是不是正常,有没有3.3V电压,第二就是驱动板程序问题,一个个排除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认真学习..........网上买个程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今天来了两台跟你一样的,电源板5V 19V都正常,BIOS刷了还是一样指示灯不亮

网友:
X宝上看看吧,太新的机器,论坛里没有就只有上X宝买了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有的机表现为灯闪,有的灯不亮,我修了很多台,有的BIOS元件本身坏了,要换新的,在校正后可见与原不相同字样

网友:
看看1117转换出来的电压有吗?有时候1117不良也会不开机

网友(2018-02-02):
电源板没有异样 电压都正常 可以考虑下驱动板 bios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板号,然后搜索论坛,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
在论坛上找找,找不到在某宝上找,还不行就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