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4):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机器故障】: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外地客户寄修一台6 Plus,前台客服说客户描述故障为正常使用突然手机触摸失灵,没修过。由于是6 Plus手机第一个想到可能是黑触摸芯片的M1脚断线,直接拆掉黑触摸发现M1脚没有空焊和断线迹象。

  芯片都拆下来了,先打下值再说,测量此芯片焊盘上的几个重要点位对地值均为正常。然后把M1脚刮开先飞补根线在上面,装回黑触摸IC,通电试机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个原因。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一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二

  然后测量白触摸工作条件,发现白触摸的5.1V供电滤波电容对地值只有70左右,怀疑可能是触摸IC内部短路造成,拆除触摸IC测量5.1V对地值依旧只有70左右。没有找到真正故障,5.1V这个供电除了触摸IC和显示供电IC外围电路就只有两个两个滤波电容了,先把两个电容撬掉再说。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三

  电容撬掉之后,打值发现对地值恢复为500以上了,看来是电容短路。找个料板补回电容,装上触摸IC。通电测试,故障解决。

iPhone6 Plu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四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米小米是官方人员?

网友A:
估计现在一碰到6P第一个反应就是M1断线了,大通病

网友:
一般漏电 电容的机会大。芯片的机会小。是我先搞电容。要不先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现在一碰到6P第一个反应就是M1断线了,大通病

一般M1脚的话拍一拍压一压,拧一拧会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M1脚的话拍一拍压一压,拧一拧会有反应的。

是的,前几天我修了一个,拧一拧就能用一下,送来的时候壳都拧弯了,还是个UMT的板子

网友:
电容的问题, 蒸腾了好久。修东西就是考验耐心呢

网友C:
为什么要在m1脚上先飞条线呢?也没看到你后面说这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m1脚上先飞条线呢?也没看到你后面说这是什么作用呀

m1 6plus 通病,修好无数的机器

网友:
厉害了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wifi开机有,但是十几分钟后就连不上任何网络了。

网友:
如果按两下home键触摸就不能用了   是触摸坏吗

网友:
一般飞完线 看看不行 换一个芯片 在不行 在搬下面一排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学习了,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学习了,正好需要,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维修思路和经验同样重要,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