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代码总结,对新手很有帮助。

楼主(2017-07-04):
一、 跑C0专题
总结几点对C0不过的检修:
(1)CPU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起步(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频率)
(3)北桥空焊或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SB虚焊或损坏(多挤压SB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C0基本都是以与CPU数据传输有关,AMI的BIOS如果跑D0,和这个C0也是故障类似

二、 PCI有RST,CPU无RST的检修
P4主板中,常见的是VCC-DDR2.5V内存供电损坏造成的,北桥空焊,少数来北桥无时钟造成的,另外就是北桥OVER,P3主板中,815北桥上方1.8V总线供电管损坏,会导致此现象,其它P3主板,复位电路中74系列门电路损坏有此现象.462接口主板中,此类故障碰到的比较少。
1 查主板各供电,CPU主供电 VCC - DDR 2.5V     VCC-TREM 1.25V  AGP-VDDQ 还有总线电压
2 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3 查北桥时钟是否正常以及周围元件是否正常
4 北桥空焊或北桥坏

首先从复位的原理 来说,
当主板加电后,各相电源输出稳定,南桥就会收到一个PG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成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一个是PCIRST2#(有些主板定义为DEVRST#和SLOTRST#)另一个为IDERST#,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T,WLAN,NB,1394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IDERST#是用来复位IDE设备的,再说一下CPURST#的产生流程,北桥的电压及时钟条件满足后,接到传送来的PCIRST#1信号后,便通过内部电路转换为CPURST#来对CPU进行复位。只描述了一个简单的过程,不同的板RST信号的细分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大同小异的。PCI上有复位,而CPU上没有复位,这就说明初始的PCIRST#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而CPU的复位是由北桥来完成,北桥的复位是由PCIRST#1来完成,这样便找到了思路,首先,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一般INTEL8XX系列的芯片组,北桥需要三组基本工作电压,AGP的VDDQ1.5V,DDR的VCC-DDR 2.5---2.7V,CPU有主供电VCORE1.4--1.7v左右。(845D的板,还会有1.8V的电压)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三组电压正常,并且没有短路,然后就是要查北桥工作所需要的的时钟信号,这个可以通过跑时钟线路来完成,看时钟芯片的下面和背板都是有什么信号通至北桥。进而查出哪个时钟信号不对。
这些条件查过后,我们就要查PCIRST#2的线路了,由于PCIRST#2信号同时供给I/O,BIOS,NB,1394,WLAN这些设备,所以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PCIRST#2信号被拉低,以至北桥不能正常复位,从而影响CPURST#的正常中,可以量测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看电压是否为3V,在触发RST开关的时候,这个引脚上的复位信号能否被正常拉低,如果电压不够3V,或是不能被拉低,就有可能是此元件不良,我们可以割断这根信号线,或是挑开这个引脚,或是干脆换掉这个元件,来看CPURST#是否正常
上述条件如果能排除了的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北桥不良!像SIS  NVIDIA芯片组的主板,BIOST会影响CPURST#        通常刷个BIOS解决
总复位PCIRST#是由南桥发出,而CPU复位一般是北桥给的,如果北桥的CLK,RST#不正常的话,CPU肯定不会有复位,南北桥的HUP BUS非常重要,二极体值应为一致,误差不能超过5欧!
再是南桥也会影响CPU复位
在没有复位的情况下,必须确认主板所有电压,时钟都正常
SIS跟NF2一样。在北桥发出PG和RST前需要读取BIOS!!

三、        专题讨论-----“A7”故障的检修

1  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的跳变的
2  北桥虚焊到内存时钟 AD线不正常的
3  内在周围的排阻故障
4  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  内在兼容问题
6  CPU座空焊
7  内存供电不足,滤波不良

四、专题讨论-----“B0”代码故障
B0,首先要做的是清空BIOS,然后就是重新烧写BIOS,或是用BIOS仿真卡来判断。然后要着重查的就是内存的工作条件,AWARD的BIOS,跑B0一般都是抓不住内存,这时可以测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VCC_DDR的2.5V, VTT_DDR的1.25V,内存的工作频率,以及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上拉电阴的话,就一个一个的量这些排阻一端对地的二极体值,如果有明显偏大或偏小的,排除排阻故障后,可以定义为北桥。同样的,内存槽下方的负载排阻也是要打的,具体方法是用电阻挡,红笔随便接连排阻VTT--DDR电压的那一端的任何位置(下方的负载排阻是并联在一起的),然后用黑笔逐个量另一端每个脚的欧姆值,看有无不同的,发现不同的,则更换排阻,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在量内存的频率的时候,每个DDR上都有6个频率点,任何一个点有故障都会导致内存不过。
另外还遇到过I/O坏,CPU座坏跑BO的!!

五、可以点亮,不稳定故障的检修
1. BIOS    2.I/O   3.NB  4.座子  5.内存供电电压低引起蓝屏死机  6.显卡供电引起运行系统正常跑3D死机  7.总线电压引起南北桥发热  8.就是有无漏液的电容  9.有没有发热的元件,如果有可以换大功率的换完后还可以加散热片  10.排除I/O  11.有没有颜色发生变化的电感  12.洗洗刷刷南北桥,因为内部灰尘太多,引起桥工作异常  13.蓝屏重点要看代码
死机:
1.CPU供电管性能不良,全换就OK
2.电解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换了就好
3.调整CMOS
4.换好的电源,如长城
5.换内存,重装系统
蓝屏:
1.内存质量不好,换了OK
2.内存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擦干净金手指就OK
3.内存供电不够,一般查出来就换元件
4.调整CMOS设置

七、接触的死机和蓝屏
1.CPU有问题,运行久了就会  2.CPU电压过高或过低,特别是自动调压的低挡板  3.电容失效,特别是CPU主供电和显止,内存供电  4.键鼠和USB接口短路  5.频率不对 如CPU、内存、PCI等   过高特别容易蓝屏和死机  6.硬盘有文件损坏或有坏道

八、专题讨论—————主板自动触发
主板BIOS设置的不对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是正常的
自动触发并正常开机多是BIOS设置项出错,另外INTEL原装板最容易出现此现象!
自动触发但无法开机的多半出现无复位的,一般是I/O  SB  ATX的14PIN相连的的三极管出故障!
一  是外围的工作环境,比如电源插座之类的,这种情况不多见。(电源接头插在插座上正确的的做法是:左插零线,右插火线,上面是地线)
二  就是电源,在很多种情况下,电源的质量不好,也会出现通电开机的情况
三  是CMOS设置,看看CMOS里设置有无问题,有很多主板设计成如果发现不正常关机时,也就是直接断电的情况下,下次加电会出现直接加电的情况
四  如果发现CMOS里设置没有问题,可以刷个BIOS试试
五  与绿线相边的三极管CE结击穿(这种三极管在VIA的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常见),这样在主板加电情况下,直接将绿线拉低,从而达到开机
六  参与开机的I/O芯片损坏。(这种情况在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上比较常见,因为我们可以认为INTEL的芯片组的与绿线相连的末端三极管是集成在I/O芯片内部的)
七  CMOS电池电压不足
八  与开关针相连的74系列的门电路局部损坏
九  南桥损坏
十  也遇到过一 VIA芯片组的主板,32.678及谐振电容性能不良通电开机的情况

十二、基本工作条件正常,FF 00的检修
对于FWH类型的BIOS,一般查其三个工作条件,为供电(PIN32   3.3V),时钟(PIN31  1.6V),复位(PIN2    3.3V--0V跳变)其RST信号是由I/O发出,不工作的时候和I/O芯片关系较大,LPC总线的BIOS,个人认为BIOS程序比较容易损坏,测试过一些LPC总线的主板,发现信号电压有些不同,也未总结出什么规律..
1.BIOS问题(包含,BIOS损坏,资料损坏,BIOS座接触不良)
2.空焊(包含,CPU座,北桥,南桥)
3.CPU供电不足或者其供电滤波不良
4.I/O问题
5.断线(462的居多,包含各总线,时钟等)
6.频率不对也会造成

在主板未插CPU和内存时显示的任何代码都是毫无意义的,在加上CPU和内存后,如果开机就显示某一代码,也是毫无意义的,也可以认为是不跑代码,可以当FF 00处理,也就是指CPU未工作。
当然也有主板,CPU和内存已经工作,但测试卡示显示或者显示某一固定代码,此时可以关注, IRDY灯是否在闪烁,如在闪烁,CPU基本已经工作,可以接显示器试试
在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后,插CPU和内存后,不管测试卡显示任何代码,当然是指点不亮的情况下,都是应该先对CMOS进行放电,有条件时可以试刷BIOS程序。

                                    代码解释
BIOS: Aword  ami两种BIOS程序代码过程不太一样。
Aword:FF OO、CO、C1、C3、C5、C6、24、25、2A、26、31、41、42、50、52、63、65、6F、75、7F、85、95、FF、 00
AMI:FF OO、 D0、 D3、 D4 、D5、 D6、 D8、 0A、 0B 、31、 38 、13 、41 、42 、50、 52、 63 、65 、6F 、75、 7F 、85 、95 、  FF  、00
1.FF.00  <1>.CPU不工作      <2>对CMOS进行放电          <3> 刷BIOS程序    <4>换I/O    <5>检测CPU座子是否虚焊    <6>测试NB是否虚焊     <7>测试SB是否虚焊

2.C0、D0  <1>CPU不工作检测    <2>CPU座子478、775易坏 <3>NB虚焊    <4>刷BIOS程序     <5>换I/O

3.C1、C3、C5、C6、D1、D2、D3、D5、D6、D7、D8、A7等
<1>内存不过          <2>内存槽坏        <3>内存供电VTT、VCC、VREF<4>内存时钟       <5>内存槽内NB线路打值判断     <6>NB虚焊        <7>CPU座子虚焊478常见    <8>SB坏     <9>I/O坏         <10>刷BIOS程序        <11>NB坏

4.C1--C5     D1---D8揗环
<1>32.768KHz不正常      <2>刷BIOS程序     <3>I/O坏      <4>SB坏     <5>对CMOS放电

5.BO:<1>刷BIOS程序      <2>I/O坏    <3>NB坏

6.25:不插显卡跑25:
A.测25供电    B.测NB供电    C.刷BIOS程序    D.换I/O    E.拆WLAN、声卡IC
F.NB坏

<2>不插显卡正常,插显卡跑25:
A.AGP槽坏    B.AGP供电不正常    C.AGP到NB的32条AD线坏      D:NB虚焊     E.刷BIOS程序

7.  0d:
<1>刷BIOS程序     <2>时钟频率不正常     <3>PCI排阻坏     <4>I/O坏

8.   2d:
<1>时钟芯片和晶振坏    <2>刷BIOS程序    <3>换I/O    <4>NB坏

9.   38:
<1>对CMOS放电    <2>内存故障    <3>I/O坏    <4>刷BIOS程序    <5>SB坏

10.  41:
<1>刷BIOS程序     <2>拆串口芯片   <3>换I/O    <4>内存不兼容    <5>显卡故障

11.  E8、E9、Ed:
针对INTEL原装主板: 刷BIOS内存问题I/O坏

12. C1---C4---C1---44
   C1---50---- C1---50   循环不过:
如果说在PCI---E接口主板上,基本上为桥虚焊如果说不插显卡跑代码正常,而插上显卡后跑上述代码,则可以认为是桥虚焊。或从PCI-E插槽到桥的线路或耦合电容坏,如果说主板是正常的,维修显卡时也出现上述代码,可能为GPU虚焊或耦合电容坏,如果说不是PCI-E接口主板,可以按内存不过进行维修。
13. BF 02:可能为CMOS电路故障

14. A7: 在478主板上,CPU座子虚焊常见

以上代码只是参考,在观察某代码时,一定要关注前面跑过什么代码,前后综合在一起才能组合成有意义的代码,也有主板接上测试卡后不跑代码,这是因为兼容性原因,可以换PCI槽试下,当然也可以从 IRDY灯进行判断CPU有无工作。

网友:
CPU核心供电处上下管D极对地阻值(可大不可小)
370针CPU座
上管D极≥150Ω(品牌机只有80Ω左右)                上管G极≥100Ω
下管D极≥100Ω                                                        下管G极≥100Ω
462针CPU座
上管D极≥150Ω                                                        上管G极≥400Ω
下管D极≥20Ω                                                        下管G极≥400Ω
478针CPU座
上管D极≥250Ω                                                        上管G极≥400Ω
下管D极≥20Ω                                                        下管G极≥400Ω
754针CPU座
上管D极≥200Ω                                                        上管G极≥300Ω
下管D极≥15Ω                                                        下管G极≥300Ω
775针CPU座
上管D极≥250Ω                                                        上管G极 300Ω-500Ω
下管D极≥15Ω                                                        下管G极 300Ω-500Ω
939针CPU座
上管D极≥200Ω                                                        上管G极≥500Ω
下管D极≥30Ω                                                        下管G极≥500Ω
---------------------------------
CPU核心供电电压范围!(在此范围内都是正常的)
电压测试点
370针CPU座
核心电压                1.8-2.0V
                1.2-1.35V
                3-5V(少数老板.采用8角的针插式电压IC,下管为复合二极管)
复位                1.2-1.5VU左右
PG信号                2-3.5V
外核电压                2.5V(无此电压可上图拉丁)
参考电压                0.8-1.5V
主时钟                0.8-1.5V
辅时钟                1.1-1.8V
462针CPU座
核心电压                1.6~1.8V
参考电压                1.6V+0.8V+2.5V
复位                1.5-1.6V
PG信号                ≥1.25V
478针CPU座
核心电压                1.7-1.95V(常见)
0.9-1.2V(848,865,875主板常见,上2.0G以上CPU)
复位                0.9-1.75V
PG信号                ≥1.25V
参考电压                0.8-1.2V左右
时钟                0.2-0.5V(常见)0.9V左右(少见)
775针CPU座
核心电压                0.9V/1.3V
复位                1.2V
PG信号                1V
时钟                0.2-0.4V
---------------------------------------
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①ATX+3.3V                   ATX3.3V短路要考虑网卡 南桥 北桥。。。。。
②待命+3.3V                   SB3.3V短路不是网卡击穿就是南桥击穿
③CPU核心供电                遇到过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无复位的板子吗?就是因为上了CPU后,核心电压偏低造成的!
④待命9脚+5V                老板型比较多一些!在Intel的大南桥上如果ATX9脚短路,基本南桥就OVER了~
⑤32.768晶振要起振       不触发第一要看的!每天24小时陪伴南桥的
⑥CMOS电压                  不一定要上电池,好多板子都不用上电池也可以工作,因为ATX会给他电压!但跳线跳反是不可以的!
⑦四条时钟                    有两条是USB的时钟好像是48MHZ
⑧HUBLINK总线              和北桥一样乱七八糟一堆总线~名字不一样而已~ 其实就是11-13条(数字不一定)
⑨显卡核心供电(Intel大南桥)           Intel大南桥触发后SB发烫先看显卡核心供电~!显卡供电正常一般就是南桥自身的问题了~
上面说的大南桥包括:intel 的82801DB/EB/ER/FR
有人说有个1.85V的参考电压,不过没有有力的资料证明~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主板,这个电压一般也是来自AGP供电附近的MOS管~
-------------------------------------
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ATX 3.3V                直接进北桥了
CPU核心供电            进北桥 如果显卡供电和CPU供电同时对地短路,那北桥就挂了~
CPU参考电压            进北桥
显卡核心供电            进北桥
内存核心供电            进北桥
主复位                     最终处理成CPU复位给CPU
两条时钟                  忘记频率是多少了~ 谁记得告诉我一下~不过维修中很少去打频率,一般都是打电压~频率计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i810芯片组之后,南北桥被改称作“Hub”,南北桥之间的连接也不再争用PCI总线,而是通
过Hublink总线来实现,这些线路的阻值要一样~ 电压要一样~ 不一样就割线判断是南桥不良还是北桥不良~
HubLink总线是 INTEL的
MuTIOL总线是SIS的
V-Link总线是VIA的
HyperTransport总线是AMD的
--------------------------------------
新照不轩  发表的845主板时钟信号及电压介绍

--------------------------------------
【维修流程】不过内存故障的维修方法
不认内存:数码卡C1,D3.....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故障维修: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注意频率跳线! 频率不对会造成不过内存~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换BIOS体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
4.I/O损坏(80%的可能)
那天有个朋友问为什么I/O的时钟不正常会影响内存?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应该这样的。I/O的时钟不正常自然I/O不能正常工作,I/O会连接BIOS的13.14.15.17脚(这四个脚的阻值一般要一样!)!BIOS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了内存循环不过!另外I/O会有线路直接进北桥~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到内存的工作了~

网友: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