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不过内存,报警

楼主(2017-07-04):
内存条件都有,就是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SMB SPD REV VTT都正常

网友:
可以刷主板BIOS看看。。。。。。。。。。。。

网友:
查一下二级转换SMB BUS,华硕独有的设计,然后看看CPU座子的针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
SMB 有电压 不一定有波形 测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我以前修过,内存总线有电压无波形,其它电压都正常,最后没有修好,板子现在还放着的。没有思路

网友:
多刷刷内存槽,换几条内存,看看CPU座有没有弯的 氧化的

网友(2017-11-01):
这主板不过内存有好几个通病 你可以要论坛里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