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C15B 通病 求图纸

楼主(2017-07-04):
拆机 内存供电烧了 芯片好像是APW8819 有代换的嘛

网友:
直接在淘宝上订个好了

网友:
这么古怪的芯片你还是顶一个吧 万一再烧了板子得不偿失

网友:
有可能还会烧内存哦 买芯片吧 或者找找他的pdf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
我刚接了一台。。上电流有微短路。。测到是内存短路了。插了内存上电流表还是有短路。还没测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那个小三极管的料号有没有呀。。HB的那个。。烧了找不到料号订不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三极管的料号有没有呀。。HB的那个。。烧了找不到料号订不了货

淘宝 可以 定的到   就是   HB

网友:
这个没有的,买一下很快就到货了

网友:
手上一台也是内存供电有问题。一下就掉电了。。

网友:
既然写的是通病应该有别的帖子可以参考吧

网友:
去卖芯片的问啊。。。。。。。。。。。。。。。。。。。。。。。。。。。。。。。。。。。。。。。。。。。。。。。。